救救我啊!这向天改一台磨床,用三菱E60系统,跳跃信号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2-05-28):
我用三菱 E60CNC 改造一台磨床,现在要使用G31功能 ,根据接口手册接好了SKIP 接口,使用MARPOSS P5输出信号给SKIP 。且在PLC信号 分别为X178、X179、X17A。现在不知道在PLC里给CNC的信号是Y多少?请教各位高手 了,还有就是如果不用在PLC里写梯图的话要怎么做?请加QQ10335216或发邮件mayhp_2001@163.com    .

网友A(2012-09-09):
这个嘛可以查看下E60系统的接口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