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川MD330小拉丝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2-05-28):
用了4年了 汇川 11KW 和4KW 的MD330拉丝机变频器 ,现在 线都没有问题 ,遇到了以下情况 ,运行到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时间不确定 10分  30分 或者其他时间 ,在张力杆 很稳定的时候 ,突然来个跳动,上下波动也就是正负5度角 , 突然张力干就掉下去,使断线开关动作,机器报刹,11KW变频器的前馈,4KW 的张力电位器的反馈均正常,4KW 的机器上线频率 85HZ  ,加速时间0.2S,启动和正常工作时运行平稳,只是排线接触器吸和或者释放的瞬间 对张力反馈信号有影响,能降低个0.4V 左右,但是我估计这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现场有 正弦 ,西林 ,汇川 ,英威腾变频器均有这个情况发生。因此请教各位 这突变的跳动是如何产生的,怎么才能解决掉,谢谢!另外请教如果我去掉 断线报警传感器,问汇川有没有 能设定一个下限反馈电压,在设定的时间内,如果反馈电压一直低于设定的电压,才让机器报刹?

网友A:
张力电位器磨损,建议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 没有问题

网友C(2013-11-26):
MD330,奢侈啊,我们在拉丝机上用的都是MD320,包括收线机,不用张力架直接转矩收线

网友D(2014-03-25):
或许是干扰问题,变频器出现与控制线或信号线走一起,产生的干扰

网友E(2014-05-15):
应该是摆杆电位计出了问题,麻烦换一个试一下,看看那还没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