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按钮、自复位按钮和非自锁按钮的区别

楼主(2012-05-28):
以下是我的理解,大家看看对不对:

非自锁按钮:按下后,马上弹起

自复位按钮:等同于非自锁按钮

自锁按钮:按下后,就陷下去了,除非再按一下,才弹起

网友A:
基本正确,不过自锁按钮种类很多,复位方式有再按一下的,有旋转复位的,还有带钥匙的等等

网友B:
自锁就是松手后它还自己保持接通状态复位就是松手后它就断开了说的都是此按钮通断情况

网友C:
    楼主理解基本正确,只是自锁按钮如用在 PLC 中的并不是要陷下去了,而是按第一次启动输出,再按一次停止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E:
      非自锁按钮:按下后,马上弹起

      自复位按钮:等同于非自锁按钮

       自锁按钮:按下后,就陷下去了,除非再按一下,才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