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 关于二次表串24V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现场一块涡街流量计需要在控制室的二次表上显示 二次表没有24V输出 需要外接一个24V电源 请问这个电源应该怎么串进去

小弟刚参加工作 麻烦各位前辈说详细点 比如流量计的正极接二次表的正。。。。  叩谢!!!

PS:二次表是无源的 而流量计需要24V电源 所以要串个24V电源进去

网友A:
呵呵, 你的涡街流量计是二线制的吗?是4-20mA信号吗?二次仪表的信号输入是4-20mA信号吗?都是的话才行。

接线方法:

24V电源正极接流量计正,流量计负接二次表信号输入正,24V电源负极接二次表信号输入负。

仔细阅读流量计和二次表的说明书,那上面应该画的很清楚,小心因为接错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