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震动的设备内部如何走线

楼主(2012-05-28):
如题:工作起来比较震动的设备,内部走线有什么标准吗?主要考虑磨损,安全问题,哪位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一下啊,比如用什么线缆,穿孔时如何处理,需要缠绕线管还是穿波纹管?

网友A:
穿孔要用线锁吧。。。

网友B:
应该穿波纹管还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C:
用绕线管绕起来,放线的时候要考虑留余地。

网友D:
用绕线管绕起来,放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留余地

网友E: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什么设备,震得这么厉害

网友G:
个人觉得波纹管比较好,另外就是加备用线缆。

网友H:
不知电话线的软连接怎样。

楼主:
这么多热心的兄弟啊,谢谢楼上各位啦,是一台要出口的筛选设备,客户要求走线符合国标,呵呵。。。。。。。。。。

网友I:
呵呵,黄工。出口设备的话你不要乱问了,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电气安装标准的。而且很多国外的大企业都有自己的走线标准。有很多欧洲国家都不允许电缆穿过波纹管,你还是先问问那个国家的规矩吧。

网友J:
工作起来比较震动的设备,内部走线要固定紧,间距密一些,不要产生松动,避免线的磨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黄工。出口设备的话你不要乱问了,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电气安装标准的。而且很多国外的大企业都有自己的走线标准。有很多欧洲国家都不允许电缆穿过波纹管,你还是先问问那个国家的规矩吧。

客户那儿有台原装德国进口的设备,看里面有波纹管啊,哎,实在搞不懂啦,找标准手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