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中出现的警告和错误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2-05-28):
编辑好的程序,出现如下提示,这个警告与错误有何不同那?

网友A:
警告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楼主:
这是俺学理论以后,第一次在生产中编辑一个简单的生产程序,插入数据线后,在线编辑后重新输入到PLC,后来发现怎么又两个段?

原来出现的1警告,是在段2上还有一个END,弄不明白怎么能出现第2个段那?现在还无法删除段2,俺只能将段2里面的END指令条删除后,重新传输到PLC上,此时为0警告0错误,不知道俺这样 做是不是正确了?谢谢高手们给以指教!!!

楼主:
如图这个段2与END会影响运行吗?

网友B:
最后那段END你不要删也不用改名,而且要保持这一段始终在最后面,也不用在前面去多余地输入END,你的程序就在段1里面编或插入新的段就好了,这样就不会发生原来那个报警了。

楼主:
你的程序就在段1里面编或插入新的段就好了??

你是说这两段使用一个END吗?

能否具体给说说段1、段2是什么含义?这个END又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B:
如图:

最后的END段里只有一步程序就是end指令,前面的段里没有end指令,这样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