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求助:执行机构中有三台电机,功率分别为2.2KW,0.75KW和0.75KW,三台电机均不同时工作,工作顺序为0.75KW工作后,2.2KW电机工作,最后是另外一个0.75KW电机工作。本人想用一个2.2KW的西门子变频器,分别控制三台电机的启停动作,以节约成本。疑问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是否可通过通讯协议或者是相似的通讯方式,分别设定三台电机的铭牌参数(是否购买带RS485通讯口的MM440变频器就可以实现呢?)。

网友A:
相位同步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可以运行,但是要注意2.2kw电机运行额定电流为4.4A,0.75kw电机是1.5A,切换过程后运行是否出现A0922无负载报警! 还有一个问题你带的负载是什么类型的 ?  如果是重负载的话,建议增大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建议选择3kw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