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不准原因

楼主(2012-05-28):
接一编码器用来测转速,发现计数偏差太大。怀疑三个原因,一是编码器和轴不同心,二是干扰,三是编码器线太

网友A:
啥编码器,啥工况,啥连接,啥……

网友B:
编码器是外壳封装的,一般的震动、不同心基本没多大关系,楼主还是要看看计数采集的方式,计算的方式,是否有不妥之处。

网友C:
个人估计2个问题,

1:楼主采取的计数方式,必须采取高速计数

2:必须使用屏蔽线,并且有效的独立接地

望LZ好运

网友D:
编码器的信号线 与动力线分开走线 ,单独加铁管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想问编码器的线长有没标准,多长会产生干扰?

网友E:
   一般编码器接到 PLC 倒还是从没有注意线长问题,你要看信号能减弱到多少让 PLC 采集不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编码器接到 PLC 倒还是从没有注意线长问题,你要看信号能减弱到多少让 PLC 采集不到呢

还有要看 PLC 高速计数器 的采样频率,一般有,5KHZ 20KHZ,80KHZ,100KHZ,200KHZ,  对应的最大编码器 转速 由小到大,

还有就是编码器的脉冲数,以及编码的 脉冲频率,最大允许转速(假如超过了,计数就不准了),再有就是信号失真,干扰;

等等诸多因素。。。。。

网友G:
针对你怀疑的三个原因,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是编码器和轴不同心------使用编码器专用联轴器,这样可以保证电机轴和联轴器同心度好

二、干扰----------编码器的屏蔽层需要单端接地,这样可以防止干扰

三是编码器线太 ----内容不全,对于编码器接线要求高的,使用烙铁焊接,编码器电缆需要使用质量较好的电缆。

楼主:
我有个同事说他把当时长五六米的编码器线改为一米左右后就没再出现过记数不准的事儿,屏蔽线也没接地,也没穿管。大家能解释下吗?还有我现在的这个线是和动力线一起走的,但动力线穿的是PVC管,有没啥影响。

网友H(2022-09-24):
编码器接的什么,PLC?编码器的参数是?转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