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的故障检查及维修

楼主(2012-05-28):
变频器电源故障检查:

  故障状态:上电后整机无反应,操作显示面板无显示。测量控制端子的24V、10V控制电源都为O。

  故障实质: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没有工作。

  检修思路:1、开关电压故障;2、预充电回路故障。

  检修方法:

  1、先查开关电源的供电来源,直流回路有无正常530V电压。直流回路电压为O,说明预充电回路故障,充电电阻开路、半波整流电路损坏、串入接触器或继电器常闭点接触不良,应将预充电回路先行修复,再检查开关电源的故障。而往往修复预充电回路,变频器也就修复了。先不必在开关电源电路上大展拳脚;2、开关电源的530V或300V直流供电都有了,还是不要在其稳压和振荡电路上下功夫,先检测开关变压器次级负载电路有无短路等故障,如散热风扇损坏,故障检测电路中的IC短路、整流二极管有无击穿等。开关电源负载侧的故障率较高,振荡和稳压环节的问题倒少一些。

  检修思路和检修次序,便决定了检修工作的高效率和低效率。而从整机电路来看,开关电源不工作的故障,检查预充电电路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甚至是第一位必须考虑到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