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浮点数 调试

楼主(2012-05-28):
永宏PLC总体调试比较方便,有个缺点就是状态监视页里不能写浮点数类型的数据

网友A:
永宏PLC在状态监视页里面可以输入浮点数数据(32位),如下图:

李泳龙@永宏PLC华南办事处FAE
TEL:0755-29642260

网友B(2012-09-27):
因为浮点数数据是32位的,所以你在监视页里面的缓存器前面加个D,如DR0,然后点状态区将10进制改成浮点数就可以进行修改了。

网友C(2012-12-25):
能啊   DD代表32位D寄存器。DR代表32位R寄存器。你要是只写D或者R那么当数值超过32767时就会溢出。而32位寄存器范围是-21亿~21亿。

网友A:
永宏PLC在状态监视页里面可以输入浮点数数据(32位)。

网友D(2013-03-01):
 DD代表32位D寄存器。DR代表32位R寄存器。你要是只写D或者R那么当数值超过32767时就会溢出

网友E:
可以写浮点数 输入编号DR*/DD*对应32位寄存器 显示状态双击或右键选择 改为浮点数

网友F:
因为浮点数占用两个字,监视页里写上DRxxxx或DDxxxx,就可以显示为浮点数了。

网友G(2013-09-08):
在监视页面里符号列写入双字,状态选择浮点数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是可以的,浮点数属于32位数值,然后在监视页输入DRxxx、DDxxx,右击将数值类型修改成你想要的数值类型就可以了;谢谢对永宏品牌的支持;

网友I(2013-12-18):
没用啊,我离线仿真就是不能查看浮点数,加了D

网友J:
因为浮点数占用两个字,监视页里写上DRxxxx或DDxxxx,然后选择数据类型为浮点数,就可以显示为浮点数了。

网友K(2014-04-03):
引用 网友B:
因为浮点数数据是32位的,所以你在监视页里面的缓存器前...

网友L:
浮点数属于32位数值,然后在监视页输入DRxxx、DDxxx

网友M(2014-05-19):
引用 网友I:
没用啊,我离线仿真就是不能查看浮点数,加了D

离线仿真也是可以的!

网友N:
监视页面里面可以写浮点数,楼主可以使用32位的缓存器,状态上改为浮点数就可以了

网友O:
以上各位都回答的很好了,我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