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开关的选择

楼主(2012-05-28):
1.电动机开关种类的选择小容量负载(指6 kW以下电动机),应选择瓷底胶盖开关,一般容量(指6-15kW电动机)应选铁壳开关,大容量的(指15kW以上电动机)应选自动开关,自动开关又叫断路器,每种开关的大小,原则上按电动机的电流来选配。开关类型如下图所示。

2.电动机开关按电流配备开关按电动机电流选择。电动机开关一般按电动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选择,胶盖开关按3IN选,铁壳开关按2IN选,自动就按IN选择,因为自动开关不仅有短路保护,还有失压过流保护等作用,它的功能不需扩大电流量,就可满足要求。开关选择除按电流外,还可按电动机功率千瓦数6倍计算,这样简算可直接求出开关的额定电流。开关的选用、接线安装如图下图所示。

网友A:
辛苦了楼主,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