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2-05-29):
有个问题 就是 S7-300 的 PLC ,关于地址的分配 ,输入跟输出的地址可以相同吗 ? 比如

输入  I 1.0 , 那么输出  Q 可以使用  1.0 来做输出地址吗

网友A:
可以的,怎问这低级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啦,模块中的地址你可以自己指定地址,只要是在PLC 及模块所允许的范围内随便什么地址都行!

网友C:
西门子PLC的输入与输出的地址前面有字符标记:输入用“I”,输出用“Q”,所以可用同样的数字(如1.0)表示输入与输出。而象欧姆龙等其它PLC,由于输入与输出地址只用数字表示,其输入与输出地址就不能用同一数字表示输入与输出地址。

网友D:
自动分配地址吧?我看书上写的是Q4.0开始.

网友E:
自动分配地址,但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地址。

网友F:
可以,是独立的

网友G:
可以的  一般是默认分配的  有分配公式  如果想改,就在硬件配置时双击输入输出模块那一栏,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然后将系统默认复选框的勾给取消,即可改变起始地址

网友H:
你要是输入在I1.0 ,你输出可以随便写在哪里都可以.只要接线的时候自己知道就可以

I1.0代表你的信号输入

Q1.0代表你的信号输出.

只要接线按照你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I:
问题是简单了点,偶刚接触时也迷糊过,不过用step7     硬件组态试几次也就清楚了。缺省地址有时数字有点大,还是改小点方便。

楼主:
哈哈 ,让大家见笑了, 因为有一个 程序转换成西门子 ,硬件组态时 发现,地址怎样写都可以 所以确定一下 ,非常感谢各路大侠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呵呵。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