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的问题

楼主(2012-05-29):
我单位有一台台车炉三相功率是186KW,由于要适合不同的生产用途,对炉子进行调功,我就用20A的三相电力调整器,对800A的可控硅控制极进行手动调压,但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三相电流不稳,今天调稳定了,明天一开炉,电流就发生变化,有时就调不平衡,电流相差100多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12-09-26):
不要用调功器,购买一块三相触发移相板直接触发800A可控硅,当然触发板的品质非常重要,建议购买数字触发板,在百度上找下“PTC7876”,肯定有帮助。

网友B(2013-03-21):
嗯,看看电力调整器。。。。

网友C:
20A的三相电力调整器,对800A的可控硅控制极进行手动调压。会遇到如下问题:

|、可控硅的触发电压电流不一样,导致触发开通角不一样

2、给定和移相电压不一样

才会导致三相电流不稳,今天调稳定了,明天一开炉,电流就发生变化,有时就调不平衡,电流相差100多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A的三相电力调整器,对800A的可控硅控制极进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