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给个建议

楼主(2012-05-29):
    各位前辈,我是即将毕业的大专生,现在在在一家陶瓷厂实习,想做电工,但对这个职业不是太了解,最主要的是不知道以后有多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有点迷茫了,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学的是什么专业?已选择了所得学专业,朝着自己的专业发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的是什么专业?已选择了所得学专业,朝着自己的专业发展,

建议你做弱电。

网友C:
电工可不仅仅是强电或弱电的问题,应该是个万金油式的工种。吃苦耐劳才行

网友D:
360行,行行出状元,问自己对这行敢不敢兴趣吧

网友E:
做电工,也不要在陶瓷行业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陶瓷行业的电气设备,很少有高水平的、大型的、复杂的电气设备。我不知道你在的陶瓷单位是生产日用瓷还是建筑瓷。一般陶瓷行业也就是窑炉也许有点自动控制,有的也就是仪表单回路控制。再有就是热风炉,原理都一样。成型车间更不会有多复杂的电气设备。配电系统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所以---

楼主:
我学的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现在的单位做的事地砖和墙砖

网友F:
改行吧,兄弟,这行很苦的

楼主:
对:ye_w关于电工可不仅仅是强电或弱电的问题,应该是个万金油式的工种。吃苦耐劳才行 内容的回复:

其实吃苦我有准备,但是就怕吃苦后没有回报

楼主:
对:朗智自动化关于做电工,也不要在陶瓷行业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陶瓷行业的电气设备,很少有高水平的、大型的、复杂的电气设备。我不知道你在的陶瓷单位是生产日用瓷还是建筑瓷。一般陶瓷行业也就是窑炉也许有点自动控制,有的也就是仪表单回路控制。再有就是热风炉,原理都一样。成型车间更不会有多复杂的电气设备。配电系统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所以---内容的回复:

其实我想学PLC的,我是机电专业的但是plc貌似对学历要求要高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问前辈何出此言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学的是什么专业?已选择了所得学专业,朝着自己的专业发展,内容的回复:

我是机电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统一关于改行吧,兄弟,这行很苦的 内容的回复:敢问前辈何出此言

太累了

网友I:
这个陶瓷行业对你的专业是没回报的。想做电专业要去机械行业或工控行业。

网友J:
发展空间的大小和你所处的单位没关系,只要你热爱你选择的专业就行,一个好的电工不只是维修要过硬,还要通过故障现象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加于预防,如该事故发生频率高,那么就要对它进行更新改造。

网友K:
我不懂现在的专业设置,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是什么专业,是机?还是电?或是机电?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我不懂现在的专业设置,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是什么专业,是机?还是电?或是机电? 内容的回复:

两者都要学的   有机有电

网友K:
对:1198153687laoxu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我不懂现在的专业设置,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是什么专业,是机?还是电?或是机电? 内容的回复:两者都要学的   有机有电内容的回复:

这个专业设置是培养哪个方向的人才?

网友L(2012-08-02):
按以前大学专业分类,“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是属于机械类专业,与电气专业不搭界,你是想跨专业工作吧,那要在实践中先摸索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