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目标位移设定步进电机的脉冲间隔

楼主(2012-05-29):
就是比如我打算在t这个时间里,电机带动一根横杆在导轨上按照一个位移曲线走动x这
么远,我不知道怎么细分脉冲。

求详细解答

网友A:
所谓脉冲间隔代表着运动速度..

网友B:
就是设备速度和t,速度与细分mm/pulse相关

网友C:
        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伺服电动机是用作自动控制装置中执行元件的微特电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其功能是将电信号转换成转轴的角位移或角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谓脉冲间隔代表着运动速度..

一秒发送多少个脉冲。。。。。。

网友E:
举例,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2,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9°。

楼主:
对:大海关于举例,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2,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9°。 内容的回复:

比如我现在的电机型号是23HS8630,各种电机参数如下:

型号

步距角

机身长mm

电压v

电流A

电阻Ω

电感mH

静力矩N. cm

定位力矩N. cm

转动惯量g. cm2

引线数

重量KG

23HS8630

1.8

1.6

6.8

我现在需要用它控制线位移,那么一秒这个电机带动走多远?

网友F:
对:xiaozhuzhu123关于回复内容:对:大海关于举例,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2,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9°。 内容的回复:比如我现在的电机型号是23HS8630,各种电机参数如下:型号步距角机身长mm电压v电流A电阻Ω电感mH静力矩N. cm定位力矩N. cm转动惯量g. cm2引线数重量KG23HS86301.8763311.61356.848061 我现在需要用它控制线位移,那么一秒这个电机带动走多远?内容的回复:

要看你的机械情况,电机转一圈可以形成多少线位移。按你的参数36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E关于举例,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2,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9°。 内容的回复:比如我现在的电机型号是23HS8630,各种电机参数如下:型号步距角机身长mm电压v电流A电阻Ω电感mH静力矩N. cm定位力矩N. cm转动惯量g. cm2引线数重量KG23HS86301.8763311.61356.848061 我现在需要用它控制线位移,那么一秒这个电机带动走多远?内容的回复:要看你的机械情况,电机转一圈可以形成多少线位移。按你的参数36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400个脉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