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IF02编程电缆驱动怎么安装?

楼主(2012-05-29):
USB-CIF02编程电缆驱动怎么安装?

网友A:
USB-CIF02是通过USB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外设口信号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USB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COM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应用软件。本电缆的工作电源取自USB端口,不再由PLC的编程口供电,转换盒上的双色发光二极管指示数据的收发状态。

USB-CIF02编程电缆适用于欧姆龙PLC,可直接连接CQM1CPM1CPM1ACPM2ACPM2BCPM2AHC200HSC200HX/HG/HESRM1系列PLC的外设口;对于CS/CJCQM1HCPM2C系列PLC请选用USB-CN226编程电缆,也可由CS1W-CN114电缆转接后再使用USB-CIF02

注:USB-CIF02不能用于老型号C200HC□□HC500-AP0033G2A5-AP003系列PLC

USB-CIF02电缆外形结构:

特性及技术指标:

     支持USB-CIF02的操作系统:Windows2000/XPWinNT4/95/98/Me/DOS不支持)

     支持USB-CIF02的编程软件版本:CX-Programmer V1.0及以上

     完全兼容USB2.0规范

     USB总线供电,消耗电流约50mA

     波特率:300bps1Mbps标准波特率自动适应

     支持UART数据格式:数据位:78,停止位:12,校验位:odd/even/no parity

     每台PC只支持一根USB编程电缆

     工作温度:-20+75

     电缆长度:3,颜色:黑色

使用方法:

USB-CIF02编程电缆需要安装USB设备驱动程序才能使用,这些驱动程序均包含在随产品发售的光盘上,安装方法请看驱动程序光盘上的说明文档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USB-CIF02编程电缆对应的COM口,只需在编程软件或其它应用软件中选择该COM口即可,其它通信参数使用默认设置,接下来的使用同传统的RS232接口的编程电缆完全相同。

远距离通信:

USB-CIF02编程电缆不支持长距离通信,如需长距离通信可选用RS485/422通信模块(型号:FS-CIF11),该模块可实现数十台PLC联网通信,最大通信距离可达2公里。

注:不能延长USB接口的电缆。

网友B:
应该很好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啦!!!

网友D:
挺容易的

网友E(2015-08-05):
求ubs  cif02的驱动程序,我的邮箱1344598235  急急急啊

网友F(2018-09-23):
看看能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