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回原点异常

楼主(2012-05-29):
20PM plc控制X,Y,Z三轴,Z轴动作正常,X,Y轴在回原点时,碰到极限感应器不返回,停在极限位置,2~3s后plc报极限被碰到警报。

网友A:
可以编程实现,先低速回极限,再低速回原点传感器

楼主:
对:wjbgk关于可以编程实现,先低速回极限,再低速回原点传感器 内容的回复:

多谢

楼主:
结果:正负极限接入plc是对的,但是并到伺服驱动器里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