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512无法与cpu连接

楼主(2012-05-29):
单位新买了个CP5512(包括卡和连接线)。驱动安装以后,对软硬件都进行了测试,test结果都为OK,但是就是无法和cpu建立连接,提示连接受限不可用,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MPI电缆:
6ES7 901-0BF00-0AA0
长度5M

这样的

网友B:
    软硬件都进行了测试,test结果都为OK 的话,那是你的通讯设置有问题,请检查 PG/PC 的端口调协及通讯速率及通讯地址等!

网友C:
这是和笔记本用的卡,如果只是为了通讯看你的是否有USB-MPI+测试一下,然后再弄你这5512卡,在你的通讯设置里应该可以看到。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 这是和笔记本用的卡,如果只是为了通讯看你的是否有USB-MPI+测试一下,然后再弄你这5512卡,在你的通讯设置里应该可以看到。 内容的以前用的是pc adapter 好使啊,就是用这个就连不上

网友D:
把你的设置截图上来。另外可以直接到官网下载中心下载相关文档,虽然是5611方面的设置

网友E:
CP5611如果软件测试能够通过,连不上CPU或者profibus网络的话,可能与你的设置有关于一个是SET PC/PG设置,另外一个就是往CP5611卡上插的MPI线的(如果使用profibus通讯线(紫色电缆)+DP头),DP头的终端电阻开关需要设置正确。

网友F:
cpu型号是否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