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选型

楼主(2012-05-29):
刚刚接触这个行业,不知道怎么选型。

最近公司有一套新系统在考察选型。想选一种液位计,廉价便捷一点的,求助各位老师。

1、要求测量液面的上下运动变化。
2、液面波动值在1000mm左右。
3、4-20mA的输出。
4、液体有一定的黏性。
5、液体有结钙现象。
6、液体有颗粒,大约在125目左右。
7、液体有一定的腐蚀性。
8、ph值在3.5左右。

补充一下:洗煤厂用的,罐口是敞开的,没有搅拌装置,浆液就是矿浆,常温的。

网友A:
主要是根据测量介质,用上海仪表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条件不全鸟~~~~~~~~~~~~~~~~~~~~~~~~~~~~~~~~~~~~~~~~~~~~~~~~~~~

1、罐釜内压力好多?,,,是透缝敞口呢?,还是真空负压呢?,还是带正压呢?

2、浆液温度波动范围好多?,,

3、罐釜内有木有搅拌装置?,,,,搅拌方向?,搅拌速度?

网友C:
把所整个所处的环境都要说下

网友D:
最好查阅一下各种型号液位计的适用范围。

网友E:
雷达或超声波的吧,具体还得看下这两种的适用条件。可能雷达的稍好吧。

网友B:
测洗煤厂的煤浆呀?~~~~~~~~~~~~~~~~~~

那使唤集气导压非接触液位计白?

这个东东,特点就是测值信号稳,100%不闹误报,也不需要做啥维护,寿命老长,价格还低

呵呵

网友F:
用浮球的吧   加我QQ  110909375

网友B:
14款透缝敞口容器专用液位计选型资料: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25141005218551.pdf

涵盖液位测量、精准调节、报警控制、液位开关、信号变送、测值通讯

读一遍,可知道那款那型合脚适用

读两遍,读到第四页一项项走,,便是液位油子~~~~~~~~~~~·

想少花钱儿巧办事滴,想5年不维护8年不坏滴,想吃驴肉喋龙肉滴,下载资料吧~~~~~~~~~~~~~~~

网友G:
防腐型射频导纳液位计,因为有颗粒,超声波有误差,估计介质还会出现泡沫。3000元可买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根据测量介质,用上海仪表的就可以了

网友I:
科瑞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 和 电容传感器 均可完美解决该问题。eric.ron@controlway.cn

网友J:
给你个型号:

       神东煤矿洗煤厂煤浆液位计专用型号:PMC71-ACA1M2AGAAA

       有疑问联系 15902908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