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刷新死机

楼主(2012-05-29):
我做的一个ifix画面刷新时总是假死,切换其他软件还是可以的,开始怀疑是脚本未执行完,就把定时器的时间改大了一点,死的频率明显少了,请问:如果是脚本太多的问题(客户要求定时器的刷新时间不能再长了),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刚才说了

网友B:
以前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这个问题

楼主:
本人已解决,还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C:
解决了就好

网友D(2016-07-25):
我碰到的情况是:IFIX主画面数据卡住不动,页眉子画面切换不了,切换成编辑画面再切回运行又正常了,请问这是啥原因?

引用 楼主:
本人已解决,还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很频繁,大概几天出现一次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的情况是:IFIX主画面数据卡住不动,页眉子画面...

网友E(2018-08-05):
学习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