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川svf30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5-29):
我的变频器今天上午运行很好的,下午就出现ocp,然后复位在启动不到两分钟又这样,再复位还这样,请各位给点意见,电机测量过没事i

网友A:
OCP说明是过电流了,可能是负载的短路等原因,建议查查线路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变频器故障率比较高,你仔细看做工就可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