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编程软件cbf8.1与9.1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29):
请问哪位知道ABB编程软件cbf8.1与9.1什么区别?  可以通用吗?

网友A:
没太大的区别。 但是9.1支持宽屏,8.1不支持宽屏---这个是直观的区别。

如果没有很特殊的硬件. 8.1版本下导出CSV格式文件后可以直接在9.1内导入

注意,不能使用9.1直接开8.1版本的.pro格式文件。

另外注意一下硬件兼容列表,在9,1的安装光盘上有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太大的区别。 但是9.1支持宽屏,8.1不支持宽屏---这个是直观的区别。 如果没有很特殊的硬件. 8.1版本下导出CSV格式文件后可以直接在9.1内导入注意,不能使用9.1直接开8.1版本的.pro格式文件。另外注意一下硬件兼容列表,在9,1的安装光盘上有讲。

楼上的是ABB专家,一直没试用过ABB的pl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