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配哪种变压器

楼主(2012-05-29):
     我厂有一台变频抛光机,吸尘是三相380,变频器每次都要单独接一根零线,太繁索了,现在想给它配个变压器来提供零线,问一下是配哪种变压器呢?普通变压器、隔离变压器还是自藕变压器,我只知道名字不太清楚三者的区别,应该要同步才行吧?就给一个变频器提供零线,用多大的变压器呢?

网友A:
自耦变压器是一种单圈式变压器一、二次侧共同用一个绕组其变压比有固定的和可调的两种.降压起动器中的自耦变压器的变压比是固定的而接触式调压器的变压是可变的.隔离变压器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分开不共用一个零线.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只是绕组上和用途上的区别

网友B:
“吸尘是三相380,变频器每次都要单独接一根零线,”

没明白!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
1、是不是你有一套带吸尘的抛光机组,要经常移动式使用,所以要经常进行电源的接线?
2、是不是你的这套机组的吸尘是三相380,而抛光是单相220V的变频器驱动的?所以才需要单独接一根零线给变频器
即你要搞清楚这根零线的作用是什么才能知道怎样才能取代他

如果是上面说的这样,那么有以下方式可以解决
     首先要弄清变频器和电机的规格,比如变频器是多大的,输入是单相220V吗那么输出是不是三相220V,如果是这样,多数是生产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在生产设备时采用了价格相对较低的单相变频器,你可以通过改用三相变频器和更改电机的接线方式(将电机有三角形接线改成星形)来实现,不过这种只适用3KW以下小机组
     回到你所说的变压器上来,你也以通过加装奕压器来取消零线的使用,前提是你仍然要搞清楚你的变频器和电机的规格大小,这样才能知道要选用多大规格的变压器
     至于常用的变压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说的普通变压器)有分为隔离变和自藕变,两者的区别是二次侧与一次侧有没有关联,隔离变二次线圈和一次侧完全隔离,自藕变有一部分共用。
你如果想彻底搞清楚结构,建议你上网或查书看一下他们的结构的区别,因为需要配合图纸才能讲明白,所以这里不方便。     针对你这个应用场合,选用哪一种都可以,它们对你的影响在于相同容量的隔离变比自藕变重量和体积都要大,当然价格也会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