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V100变频器自动加速是什么原因?请高手!

楼主(2012-05-29):
上电后,速度给定1.0米后,开始自动加速直到最大

网友A:
变频器设置为多段调速,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B:
这个要看变频器的设置了,我感觉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应该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D: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给定 1.0 米? 自动加速到最大,那你最大参数设置是多少 ? 你是如何控制加速及运行状态

可能是你参数设置问题,P0.04 和 P0.05 参数有没有设置到你想要的速度?

网友E:
估计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楼主设置的是面板控制还是端子台控制,总之检查下设置的参数吧。

网友F:
参数设置问题 检查一下

网友G:
是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

网友H:
CHV端子板的损坏几率很高

网友I(2012-08-30):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深圳纬东自动化,QQ1642637913875537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