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冗余以太网的IP设置

楼主(2012-05-29):
在冗余的CPU控制系统里面,怎么设置冗余以太网卡的IP?

在硬件配置时,CPU选项设置里面,程序存放设置在always flash,与,下载程序是选择存放在flash里面,两者有何区别?下载程序时,不能老是在flash里面擦写,是说的上面哪个?

新手求教,谢谢指点!

网友A:
网卡里有冗余IP的选项,两个CPU的冗余IP设置成一样的就行了。

只有CPU在STOP时才能下载到flash中,CPU在RUN状态下,程序是下装到RAM中的。
下装到flash还是RAM中,这个分有电池和没电池两种情况。
如果没有电池,硬件配置,程序和寄存器初始值都是要下装到FLASH中的。
如果有电池,可以下装到FLASH和RAM中都行。主要的区别在寄存器,RAM中的值是随着程序运行在改变的,因此,如果你想重新上电后,恢复初始值,就应该把寄存器设成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