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一般有哪些按纽

楼主(2012-05-29):
变频器上一般有哪些按纽,最好写出中英文对照

变频器上按纽多半位于面板上,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略有不同,一般有:
START或RUN或1:启动
STOP或0:停止
JOG:点动
MENU或PROGRAMME:菜单或编程
▲或↑:向上调整参数
↓:向下调整参数
ESC或CLEAR:退出或清除
RETURN或OK:接受或返回
JOG:点动。当我们需要点动的时候,按一下,就点动一下;一直按着,就一直以点动的方式运行;
REV:后退(反转);
FW:前进(正转);
PRG:进入参数设定界面;
DSPL:这个貌似是进入编程界面的;
BNTER:这个应该是ENTER吧?确认:参数设置完成之后,需要按一下这个键,才能参数保存住;
SHIFT:切换;这个功能主要是用于控制面板所监视的参数之间的切换。比方说,现在监视的频率,按一下此键,可能就是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之类的参数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什么品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