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网络的通讯能力

楼主(2012-05-29):
请问我组态的PROFINET网络是否通讯负荷过大?
控制器CPU319F-3PN/DP(最多支持256个profinet节点)
节点包括160个profinet变频器(SEW MOVIFIT),16个ET200S,以及16个MP377通过10个SCALANCE X-216连接。请问MP377和变频器、ET200S IO信号同走一个profinet网络,会不会像PROFIBUS那样,如果网络中HMI数量较多从而影响网络的实时性?不知道100Mbps的profinet会不会吃不消?
答:1、请问我组态的PROFINET网络是否通讯负荷过大?
负荷非常过大。一般应用到40%-50%就不得了啦,要留有余量。厂家的样本给出的最多支持节点数,在实际应用中必须打折扣。
2、如果网络中HMI数量较多从而影响网络的实时性?不知道100Mbps的profinet会不会吃不消?
肯定有影响。一般节点数应用到40%-50%就慢得不行了。

楼主:
3、在实际应用中不要把通讯主站看成是压不垮的硬汉。经验告诉我们,需要多个主站来分担。

只要CPU支持,根据所连接的设备来选择PROFINET不同通信方式,16个ET200S和160个变频器采用实时RT通信方式,MP377可采用TCP/IP的标准通信方式即可。当然对响应时间极短或苛刻时可采用同步实时IRT通信方式。建议使用管理型交换机,如SCALANCE X400系列高端交换机。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定义了三种不同的通信方式:使用TCP/IP的标准通信;实时RT(Real-time)通信和同步实时IRT通信。PROFInet设备能够根据通信要求选择合适的通信方式。
PROFInet使用以太网和TCP/IP协议作为通信基础,在任何场合下都提供对TCP/IP通信的绝对支持。由于绝大多数工厂自动化应用场合对实时响应时间要求较高,为了能够满足自动化中的实时要求,PROFInet中规定了基于以太网层2的优化实时通信通道,该方案极大地减少了通信栈上占用的时间,提高了自动化数据刷新方面的性能。PROFInet不仅最小化了可编程控制器中的通信栈,而且对网络中传输数据也进行了优化。采用PROFInet通信标准,系统对实时应用的响应时间可以缩短到5~10ms。PROFInet同时还支持高性能同步运动控制应用,在该应用场合PROFInet提供对100个节点响应时间低于1ms的同步实时(IRT)通信,该功能是由层2上内嵌的同步实时交换芯片ERTEC提供的。

网友A:
PROFINET 核心以太网交换技术

网友B:
    新手学习之中 ,请问  PROFINET  是和一般的以态网差不多吗,如果这个网口模块换成一般的家用类的网卡模块会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