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2-05-29):
用的是OMRON PLC在做原点搜索的时候,伺服电机一直在转,给个原点信号I0.6或Z相输入,为啥电机还是一直转呀,还是停不下来,是怎回事呀?谢谢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A:
建议你查查手册,看一下原点回归指令执行时的时序图 ,一般要规定电机往负方向运行找到原点,伺服电机才会停下来

网友B:
我在调试的时候没有出现你的情况,你看下你的轴参数设置,原点搜索模式初始方向等等,应该是没设置到位,我是用一个原点接近和一个原点输入的模式,你看看你的设置。

网友C:
1 设置问题,看看是不是设好了模式,好像有几个模式,有的用原点接点信号,有的直接用接原点信号

2 “给个原点信号I0.6或Z相输入”,OMRON的PLC,也不用I0.6啊,好像是000.00这样的吧,那原点接近信号是固定的,用哪路脉冲输出,必须用指定的地址。再有好像也不是“或Z相输入”得是“和Z相输入”,并且Z相输入也不是人为给的是电机编码器给出来的。

网友D(2012-09-01):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欧姆龙的CP1H控制伺服电机,能不能请楼主把程序发给我学习一下!wuhao3142@126.com

网友E(2017-12-04):
感谢楼主分享,想学习学习,就是积分不够用啊

 是不是 用了原点接近信号

网友F:
感谢楼主大力分享,学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