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绝缘部件的击穿形式

楼主(2012-05-29):
电气装置的绝缘部件是使用者的保护屏障,绝缘部件的失效会造成电气设备的运行危险。电气设备的绝缘部件在一定条件下会被击穿,而造成绝缘失效,以下是几种电气装置绝缘部件的击穿形式。
1、电气装置的气体电介质击穿
电气装置的电场强度超过一定范围会造成间隙击穿而使气体电介质的绝缘失效。电气装置的间隙过小时,也会使得电场的强度大幅增加而使气体被击穿,同样造成气体电介质的绝缘失效. 电气装置气体电介质击穿的典型例子是闭合电路开关时产生的电弧现象。

2、电气装置的固体电介质击穿
电气装置在固体电介质上形成的击穿形式有电击穿、热击穿和电化学击穿三种,电气装置和固体电介质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发生的击穿形式也就不同。
电气装置对固体电介质的电击穿,特点是过程快、电压高,多发生在电气装置电场强度极高的情况下。电气装置所形成的外电场,会令固体电介质的电力电子能量激增,彼此之间发生碰撞就会形成电击穿。
电气装置对固体电介质的热击穿,是指与电压和温度作用有关的击穿。电气装置的电场和周围环境的温度作用于固体电介质的时间越长,固体电介质的热击穿电压就越低,当固体电介质的厚度增加时,热击穿电压也会下降。
电气装置对固体电介质的电化学击穿,是指在电气装置的电场作用下,固体电介质产生了化学变化,电导逐步增加最后形成击穿。电气装置对固体电介质的电化学击穿多数会演变为热击穿。

3、电气装置的液体电介质击穿
电气装置的电场一般来说很难击穿液体电介质,而液体电介质的电气强度也远高于标准状态下的气体电介质。液体电介质中被混入了油等杂质后,电气强度会明显下降,这时就很容易发生电气装置对液体电介质的击穿,而造成液体电介质的绝缘失效。
4、电气装置的沿面击穿
电气装置的绝缘部件被击穿的形式还包括沿面击穿。沿面击穿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电介质交接面的一种击穿形式。电气装置的固体电介质周围往往会存在有气体电介质或液体电介质,在电气装置电场的作用下,两种电介质交界面处电气强度较低的一侧就可能发生沿面击穿。
电气设备形成沿面击穿的典型例子是电容器电极边缘的放电和电机线端部绝缘体的放电。电气装置发生沿面击穿时所需要的电压要低于单一电介质的击穿电压,因此电气设备的沿面击穿对绝缘部件损害最为严重。

网友A:
电气设备的沿面击穿对绝缘部件损害最为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气设备的沿面击穿对绝缘部件损害最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