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模拟值输入问题

楼主(2012-05-30):
组态王和-200通讯正常。。画面上显示一个温度模拟量的值也正常,我想温度值超过一个值后出发一个Q0.0输出。温度值我在200里是VW100 (VW100在组态王上显示的没问题)    触发值是VW10,-200程序是 LD   SM0.0            AW>   VW100,VW10    =Q0.0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组态王上 设置了一个变量设备-200   寄存器是V10    数据类型是SHORT    画面是设置了一个文本 模拟值的输入输出对应V10那个变量 ,可是不管我怎么写数字进去 那个Q0.0  都不输出,好像是PLC没有接受到组态王写书到V10的数据,是什么问题呢?(我在文本显示器里设置就可以)

网友A:
不懂,期待高手到来

网友B:
还在用亚控的么?诶,钱不说后期服务技术上的来吗?就是画面好看些而已,批量+并发的驱动国内唯一一家,FAMEVIEW组态。。。。。欢迎加群聊,106680355

网友C:
    200程序中做比较吧,还有就是你的模拟量值 VW100,触发值 VW10  是从组态王中设置的这个在 200 PLC 程序中能正常显示出设置值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