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求助

楼主(2012-05-30):
怎么使用4个接触器把8条220V的发热管接成星形.有4条可以开启,或关闭.另外4条需要微调温度.

网友A:
    好像应当是,可以先根据需要实现的功能来大致选择元件,然后再确定是否适合;若有安装位置或体积上的限制,才再作元件数量上的限制。

    另外,“微调温度”拟如何实现;“接成星形”是指何种情况?

    因为我不知如何做,所以说了几句闲话以顶帖。

网友B:
    4 条发热管接成星形,楼主是高手呀,我只会用 三个棒拼成等边三角形,楼主先找四根棒拼成一个等边三角再来出这个题目吧 !

     温度的调整,这个倒是简单,接一个或是二个温控头到温度控制表就行!

网友C:
首先要确定加热管的电压是220V还是380V的 220V一端接火 另一端接零 在接个地线 用2个接触器就好了 380V的用3根接星形 用个接触器 另一个接触器单独接380V的 另外4根的主回路也是那样接法 至于温度控制就简单了 买个温控表和可控硅就好了 温控表输出的0-20MA电流去控制可控硅 不需要用接触器了 可控硅=软性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