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驱动方面的问题!
XP Vista

楼主(2012-05-30):
先需要用到液压油缸行程在3M。油缸运行速度在2M/S。负载在150KG。还请各位帮忙一下哪家液压驱动系统可以胜任!谢谢!!

网友A:
高速,低负载,大行程,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选择液压驱动。

网友B:
还有什么系统可以胜任??还请楼上兄台指点??如果用丝杠加侍服电机就怕丝杠经不起使用,因为我的这个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目前设想是6个来回/分钟。

网友C:
3*6*2/60=0.6m/s, 最大速度1m/s就够了,为什么2m/s?

这对液压油缸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6*2/60=0.6m/s, 最大速度1m/s就够了,为什么2m/s?这对液压油缸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能是我的表示方法有问题,我要的总行程在3米,需要在2秒的时间内跑完这3米的距离。而且是带动负载150公斤。

网友D:
你的要求实在不高,普通电动缸就能很方便的实现,速度,定位精度都有保证. 你可以给我个邮箱,我把选型的方案结果给你, 你也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  allen.zhao@park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