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 交流和直流问题

楼主(2012-05-30):
这种小型继电器,一般接在PLC的输出端。我看见它的技术手册里有这样的描述:

     触点额定容量:cosΦ=1 AC220V 3ADC24V 3AcosΦ=0.4 AC220V 0.8ADC24V 1.5A

那么,它的触点是不是既能接在直流电路也能接在交流电路里?

网友A:
对的 这种触点交流 直流都可以通过

主要看线圈的规格 就是看线圈的情况有个事DC24导通  有的是AC220V导通

网友B:
  触点额定容量的技术参数,主要反应的是继电器触点在不同电压情况下所能承载的额定电流。

网友C:
是的,关键是需要考虑容量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关键是需要考虑容量问题

网友E:
交流直流都可以的,继电器里面的触点是干触点,电压没关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对的 这种触点交流 直流都可以通过主要看线圈的规格 就是看线圈的情况有个事DC24导通  有的是AC220V导通

网友G:
交流直流都可以的,只是注意继电器线圈工作在交流和直流两种条件下

触点 的容量是否足够就可以了。

网友H:
注意:继电器触点指标中直流的电压是24V,交流可以是220V。触点距离很近,不能切断直流高电压的电弧,所以直流使用要在24V以下。

网友I:
用在交直流都行,但直流可能会因为弧光较大,使用寿命会短点。建议直流加灭弧器。

网友J:
这种触点交流 直流都可以通过,关键是需要考虑触点容量问题

网友B:
它的触点是既能接在直流电路,也能接在交流电路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它的触点是既能接在直流电路,也能接在交流电路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触点额定容量的技术参数,主要反应的是继电器触点在不同电压情况下所能承载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