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尽快!

楼主(2012-05-30):
请师傅们帮忙画一个自动液位的继电器控制电路 要求如下:接触器KM1KM2分别控制补液和排液电机;液位开关W1,W2,W3,W4分别表示超低液位,底液位,高液位,超高液位(这四个液位开关每只都有一常开一常闭触点);启动,停止按钮为SB1SB2;时间继电器KT1只能用一只(其线圈控制电压为220V),其余回路线圈电压为24V,要实现的功能:如果低于超低液位,补液电机启动,到高液位后5秒补液电机停止,如果高于超高液位,排液电机动作,到底液位后5秒排液电机停止动作,补液电机和排液电机不能同时动作,请帮忙画出继电器控制的电路,自己也画起来了,但总感觉好像不对,所以请师傅们帮助一下!

网友A:
不管对不对,把你的功课贴上来,大家可以帮你改正错误,但绝不会帮你做整件功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对不对,把你的功课贴上来,大家可以帮你改正错误,但绝不会帮你做整件功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不管对不对,把你的功课贴上来,大家可以帮你改正错误,但绝不会帮你做整件功课。。。

网友D:
偶也比较菜,望大虾们指导,跟楼主共同学习的。

网友D:
好久不画图,太菜了,搞了一个多小时的。

楼主:
谢谢了!但是给出材料没有中继啊,但你的图里有中继了,这道题是我们厂三级工考试的一道题,到目前为止一个同事都不知道怎么画的,所以想在网上求解了!呵呵

网友D:
呵呵,自己太菜了,加了那么多中继还不知道是对是错,那题中也没给开关电源,难道不用也可以搞了24V出来的

楼主:
我想请问各位老师了这液位开关的问题,就拿SW1举个例子吧,是不是当水位低于SW1时它的常开触点就闭合,当水位超过SW1时它的常开触点就是断开了啊 补水的过程我刚才画了一下,请看看哪里有不对的,关键是排水,请指点一下!

楼主:
现在一直被这题目的文字所困扰,在想这水位不可能超过SW3的啊,因为一超过SW3,它的常开触点就闭合了,这样KT得电经过延时切断KM1,补液电机不补了啊,除非时间继电器KT坏了,它的延时断开触点一直是闭合状态,这样KM1一直得电水位会一直往上涨的,才能涨到SW4这个位置,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给的材料就是四个液位开关,1个KM1,1个KM2,1个启动按钮,1个停止按钮,一个KT(只能用一只),1个24伏电源

网友E:
呵呵,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F:
 楼主:我出个电路供你参考:

       动作原理:1、按下启动按钮SB1J0继电器得电吸和且自锁。如此时液面低于W4(即低于超高液位),接触器KM1得电自锁,补液电机启动。如此时液面高于W4(即高于超高液位),接触器KM2得电自锁,排液电机启动。

2、设补液电机运转,液面逐渐上升,当上升到高液位使W3开关闭合,定时器KT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5秒,KTI动作,其长闭出点断开,使KM1失电停车。KM1的断开使定时器KT1失电断开。

如液面高于W4,使W4常开触点闭合,接触器KM2得电吸合且自锁,排液电机启动运转,液面逐渐下降,当液面低于W2,定时器KT1得电延时,延时5秒,KT1动作,其触点断开使KM2失电停转。

如液面低于W1,使W1常闭触点闭合,接触器KM1得电吸合且自锁,补液电机启动运转,液面逐渐上升,当液面高于W3,定时器KT1得电延时,延时5秒,KT1动作,其触点断开使KM1失电停转……如此重复实现自动控制。

      如按下停止按钮SB2,J0断电,使 KM1与KM2皆断开。

楼主:
多谢王者之,领悟了!

楼主:
我现在我就纳闷一点水位怎么能到W4这个位置呢,因为到W3这个位置时,其常开触点闭合这样KT就得电,经过延时就切断KM1补水电机了,除非KT继电器延时断开触点坏了一直在闭合状态,这样补水电机一直在运转状态,水位能到W4这个位置!

网友G:
W4应该是最后一道保护了

  不对之处,还忘指教,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