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参数拷贝问题

楼主(2012-05-30):
欧陆590+直流控制器如需更换控制器,能否通过控制器上直接拷贝到另外一台控制器上吗?是否不用通过电脑呢?该如何拷贝?请问各位高手,如能回复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烤,不行吧,一般是软件处理,这个清楚啊,问下厂家

楼主:
好像说直接拷贝也可以,但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B:
ABB直流调速器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800系列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C:
要用软件的吧

也很方便的

网友D:
使用欧陆的专用软件DSELITE,如果调速器里面没用到组态的话,直接更改电机参数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用软件的吧 也很方便的

网友F(2016-03-07):
可以。但是不会用 专业维修欧陆590、西门子6RA70/ABB DCS400直流调速器及销售。联系电话15800430097-袁

网友G(2016-10-22):
引用 网友H:
路过此地进来看看学习学习!。。。。。。。。。。

metoo

网友I(2017-07-29):
说明书上有写怎么拷贝的,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