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伺服电机

楼主(2012-05-30):
伺服电动机
伺服电动机(或称执行电动机)是自动控制系统和计算装置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执行元件。其作用为把接受的电信号转换为电动机转轴的角位移或角速度。按电流种类的不同,伺服电动机可分为直流和交流两大类。
一、交流伺服电动机
1、结构和原理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和单相异步电动机相似,它的定子上装有两个在空间相差90°电角度的绕组,即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运行时励磁绕组始终加上一定的交流励磁电压,控制绕组上则加大小或相位随信号变化的控制电压。转子的结构形式笼型转子和空心杯型转子两种。笼型转子的结构与一般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相同,但转子做的细长,转子导体用高电阻率的材料作成。其目的是为了减小转子的转动惯量,增加启动转矩对输入信号的快速反应和克服自转现象。空心杯形转子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定子分为外定子和内定子两部分。外定子的结构与笼型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定子相同,铁心槽内放有两相绕组。空心杯形转子由导电的非磁性材料(如铝)做成薄壁筒形,放在内、外定子之间。杯子底部固定于转轴上,杯臂薄而轻,厚度一般在0.2—0.8mm,因而转动惯量小,动作快且灵敏。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和单相异步电动机相似,LL是有固定电压励磁的励磁绕组,LK是有伺服放大器供电的控制绕组,两相绕组在空间相差90°电角度。如果IL与Ik 的相位差为90°,而两相绕组的磁动势幅值又相等,这种状态称为对称状态。与单相异步电动机一样,这时在气隙中产生的合成磁场为一旋转磁场,其转速称为同步转速。旋转磁场与转子导体相对切割,在转子中产生感应电流。转子电流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使转子旋转。如果改变加在控制绕组上的电流的大小或相位差,就破坏了对称状态,使旋转磁场减弱,电动机的转速下降。电机的工作状态越不对称,总电磁转矩就越小,当除去控制绕组上信号电压以后,电动机立即停止转动。这是交流伺服电动机在运行上与普通异步电动机的区别。

交流伺服电动机有以下三种转速控制方式:
(1)幅值控制   控制电流与励磁电流的相位差保持90°不变,改变控制电压的大小。
(2) 相位控制  控制电压与励磁电压的大小,保持额定值不变,改变控制电压的相位。
(3)幅值—相位控制  同时改变控制电压幅值和相位。交流伺服电动机转轴的转向随控制电压相位的反相而改变。
2 工作特性和用途
伺服电动机的工作特性是以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为表征。在控制电压一定时,负载增加,转速下降;它的调节特性是在负载一定时,控制电压越高,转速也越高。伺服电动机有三个显著特点:
(1)启动转矩大 由于转子导体电阻很大,可使临界转差率Sm>1,定子一加上控制电压,转子立即启动运转.
(2)运行范围宽 在转差率从0到1的范围内都能稳定运转.
(3)无自转现象 控制信号消失后,电动机旋转不停的现象称"自转".自转现象破坏了伺服性,显然要避免.
正常运转的伺服电动机只要失去控制电压后,伺服电动机就处于单相运行状态。由于转子导体电阻足够大,使得总电磁转矩始终是制动性的转矩,当电动机正转时失去Uk(控制电压),产生的转矩为负(0<S<1)。而反转时失去UK,产生的转矩为正(1〈S〈2时〉,不会产生自转现象,可以自行制动,迅速停止运转,这也是交流伺服电动机与异步电动机的重要区别。

不同类型的交流伺服电动机具有不同的特点。笼型转子交流伺服电动机具有励磁电流较小、体积较小、机械强度高等特点;但是低速运行不够平稳,有抖动现象。空心杯形转子交流伺服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维护方便、转动惯量小、运行平滑、噪声小、没有无线电干扰、无抖动现象等优点;但是励磁电流较大,体积也较大,转子易变形,性能上不及直流伺服电动机。
交流伺服电动机适用于0.1—100W小功率自动控制系统中,频率有50Hz、400Hz等多种。笼型转子交流伺服电动机产品为SL系列。空心杯形转子交流伺服电动机为SK系列,用于要求运行平滑的系统中。
二、直流伺服电动机
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基本结构与普通他励直流电动机一样,所不同的是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电枢电流很小,换向并不困难,因此都不用装换向磁极,并且转子做得细长,气隙较小,磁路不饱和,电枢电阻较大。按励磁方式不同,可分为电磁式和永磁式两种,电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磁场由励磁绕组产生,一般用他励式;永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磁场由永久磁铁产生,无需励磁绕组和励磁电流,可减小体积和损耗。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系统的需要,从结构上作了许多改进,又发展了低惯量的无槽电枢、空心杯形电枢、印制绕组电枢和无刷直流伺服电动机等品种。
电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和他励式直流电动机同,因此电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有两种控制转速方式:电枢控制和磁场控制。对永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来说,当然只有电枢控制调速一种方式。由于磁场控制调速方式的性能不如电枢控制调速方式,故直流伺服电动机一般都采用电枢控制调速。直流伺服电动机转轴的转向随控制电压的极性改变而改变。
直流伺服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与他励直流电动机相似,即n=n0-αT。当励磁不变时,对不同电压Ua有一组下降的平行直线。
直流伺服电动机适用于功率稍大(1—600W)的自动控制系统中。与交流伺服电动机相比,它的调速线性好,体积小,质量轻,启动转矩大,输出功率大。但它的结构复杂,特别是低速稳定性差,有火花会引起无线电干扰。近年来,发展了低惯量的无槽电枢电动机、空心杯形电枢电动机、印制绕组电枢电动机和无刷直流伺服电动机,来提高快速响应能力,适应自动控制系统的发展需要,如电视摄象机、录音机、X—Y函数记录仪及机床控制系统等。

网友A:
介绍的可谓深入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