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用信捷XCC PLC做圆弧插补,求教如何确定弧的圆心?

楼主(2012-05-30):
即是已知圆上两点的x,y坐标和半径(客户输入),怎样求圆心的x,y坐标

信捷的论坛死了,发现这里比较热,特来这里请教

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中学解析几何的问题吧?

网友B:
如果是三维空间,无限解。二维平面,2个解。

楼主:
果然这里比热,谢谢!!麻烦说一说求解!!

网友C:
信捷PLC的直线插补很不靠谱,我要他走到(1973,2169) 它只会走到(1970,2170)   哎~~造假都不会!

楼主:
不会,这么离谱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离谱吧!!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借助auto CAD软件来求解,CAD里把每个坐标点都标注的很精准!

楼主:
能有其它的办法吗?听说信捷的圆弧插补指令还可以输入半径方式,有没有朋友试过啊?

网友F:
放个板凳

网友G:
你好,圆弧插补指令的输入半径模式原来是有的,但是后来去除了这条指令,但是应好多客户的需求,现在最新的PLC版本中又再次添加了直接输入半径与圆弧终点坐标的模式,有需要的客户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给您最新的下位机更新软件。

网友H(2013-03-13):
我也想知道怎么用,刚买了个信捷不会用圆弧插补

网友G:
LD M8002

DMOV K0 D8482

DMOV K0 D8484

LD M0

PLAN K0 K1

ABS

CW K0 K0 K5000 K0 K0 K1000

LDF M8260

RST M0

试试这个圆弧插补指令是试试看(一个半径为5000的整圆),如有问题,请与我们的售后服务联系,谢谢!0510-85134114-85134184-85134171-85134163

网友I(2015-01-19):
赚积分是这样回复就有了吗

网友J(2015-08-26):
看看写的怎样,如何做插补运动

网友K:
中学解析几何的问题吧,这个·

网友L(2015-11-24):
我也一直在寻找啊

貌似大家都很少坐类似的控制

网友M(2015-12-24):
正在接触此类PLC望多些实例来学习

网友N:
特殊指令说明上有介绍

网友O(2016-06-15):
没有弄过 学习来的00000

网友P(2016-08-24):
引用 网友G:
LD M8002DMOV K0 D8482DMOV K0 D8484LD M0PLAN K0 K1ABSCW K0 K0 K5000 K0 K0 K1000LDF M8260RST M0试试这个圆弧插补指令是试试看(一个半径为5000的整圆),如有问题,请与我们的售后服务联系,谢谢!0510-85134114-85134184-85134171-85134163

感觉是不是多了一个k0

网友P:
引用 网友G:
LD M8002DMOV K0 D8482DMOV K0 D8484LD M0PLAN K0 K1ABSCW K0 K0 K5000 K0 K0 K1000LDF M8260RST M0试试这个圆弧插补指令是试试看(一个半径为5000的整圆),如有问题,请与我们的售后服务联系,谢谢!0510-85134114-85134184-85134171-85134163

CW处是不是多了个K0

网友Q(2017-07-25):
引用 楼主:
果然这里比热,谢谢!!麻烦说一说求解!!

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R:
因为继电器是由线圈和触点组两部分组成的,所以继电器在电路图中

继电器(图1)继电器(图1)

的图形符号也包括两部分

网友S(2017-09-22):
学习一下,再学习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