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角度如何转换为实际转速

楼主(2012-05-30):
ROCKWELL Micrologix 1400 A系列的PLC  如何HSC:0的变化角度转换为实际的转速

网友A:
角速度 本身 就可以表示成 线速度 ,  就把 HSC0 的值 定期采样,然后 用经典的 速度公式 计算 即可、

楼主:
您好:谢谢

         请问如何编写定期采样 我就卡在这的 能否祥细一些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 本身 就可以表示成 线速度 ,  就把 HSC0 的值 定期采样,然后 用经典的 速度公式 计算 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         请问如何编写定期采样 我就卡在这的 能否祥细一些吗  谢谢

AB  的PLC 我不熟悉,

假设定义 整数 变量 :  iSpeed (速度), T(采样定时器),iPos (编码器位置值),PivPos(上一次的采样位置值)

                                 iNowPos(采样当前位置值)

指令表程序如下:

LD T

SUB     iPos    iPivPos    iNowPos;

MOV    iPos    iPivPos;

DIV     iNowPos     T         iSpeed ;

。。。。。。。。。

iSpeed  就是计算出的速度;

网友C:
用定时器的上升沿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的上升沿做。

网友E:
用定时器的上升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