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v5.4 仿真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05-30):
s7-300 v5.4 仿真软件安装时老是提示重启系统是怎么回事呢,请问哪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有关总是重启还是百度一下吧,修改注册表即可

网友B:
建议重新启动下,然后用卸载工具,把程序全部卸载掉,从新安装

网友C:
把授权密钥,安装文件都放在C盘,很好安装的。

网友D:
建议重新启动下,然后用卸载工具,把程序全部卸载掉, 修改注册表即可 从新安装,

网友E(2014-07-01):
授权密钥,安装文件都放在C盘,很好安装的。

网友F:
你这问题好解救,我的遇到的问题是根本无法安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问题好解救,我的遇到的问题是根本无法安装

安装是在C盘根目录下,去掉安装文件中文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