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我有个欧姆龙的PLC型号是CPM1A-40CDR-A-V1,每次停电之后我PLC的程序都会丢失啊,需要重新把程序写进去才行,我查看了一下PLC发现没有好装电池的地方,也查了一些资料,书上说有的PLC采用EEPROM来存储用户程序的,是不需要电池的,但断电之后每次PLC程序还是都会丢失,不知道是不是我在PLC里设置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希望指点!

网友A:
    没有用过 ORMA 这个品牌的PLC ,PLC 自身带有储存器不?你现在 PLC 中有没有 EEPROM 储存卡呀,或是你这个卡是不是好的,连接正常不? 如果 CPU没有 EEPROM 卡,也没有内外电源,程序是会挂失的。

网友B:
那是PLC坏了,我用的都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电池只会无数据不会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