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屏USB驱动安装的问题,在线等啊!!!

楼主(2012-05-30):
前不久买了一台新笔记本,用的是win7 32位的系统。安装信捷屏USB驱动时无法成功,自己的安装流程如下:

先打开installvista32.exe程序。。。。

显示成功。。。

但是插上USB线后没有任何反应,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屏的USB驱动。

自己有做一下的尝试,但都未成功:

1)触摸屏断电上电,未成功。

2)更换插得USB电脑连接孔,未成功。

3)将触摸屏2号点拨到上面去,进行强制下载,也没有反应,未成功。

4)有拨打厂家的客服,额,一个女的接的,很不专业,知道安装未成功。

备注:电脑有成功安装了一次,不过又重新还原过一次系统,结果再插屏时没有反应,结果重新 安装就出现了上述状况。

亲,求助啊!!!

网友A:
一,打开电脑属性.

二,查看USB硬件中是否有未知的硬件,

三,如果有,则查看那一个是信捷屏的USB,将其卸载后重装.如果无,则下一步,

四,重新插下一次USB线,安找到新硬件的提示重新安装一次,如果再不行,那你就重装系统,记住一定是重装,不能还原,还原是没有用的.

网友B:
  仔细看以下安装说明,再问下客服。可能还是系统问题,32位有很多版本

网友C:
WIN7系统碰到的问题真不少啊,经常发现这样的安装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以下安装说明,再问下客服。可能还是系统问题,32位有很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