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电流啊

楼主(2012-05-30):
我这有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还有温度变送器,和EM 231模拟量模块我想问一下怎么接温变到模拟量模块啊,还有那个问变就俩个接线柱既的提供24V电源又的测电流信号,到底怎么弄啊

网友A:
  我写过一篇文章,即“对输入、输出模拟量的PLC编程的探讨及编程实例解析”,那里就有楼主所求的问题,现截取一段供你参考:

  通常输出420ma电流信号的传感变送器,对外输出只有 +- 二根连线,它需要外接24V电源电压才能工作,如将它的+- 二根连线分别与24V电源的正负极相连,在被测量正常变化范围内,此回路将产生420ma电流,见下左图。下右图粉色虚线框内为EM235 模块第一路模拟输入的框图,它有3个输入端,其A+A-A/D转换器的+ - 输入端,RAA-之间并接250Ω标准电阻。A/D转换器是正逻辑电路,它的输入是05V电压信号,A-为公共端,与PLC24V电源的负极相连。

点击查看原图

那么24V电源、传感变送器、模块的输入口三者应如何连接才是正确的?正确的连线是这样的:将左图电源负极与传感器输出的负极连线断开,将电源的负极接模块的A-端,将传感器输出负极接RA端,RA端与A+端并接一起,这样由传感器负极输出的420ma电流由RA流入250Ω标准电阻产生05V 电压并加在A+A-输入端。

切记:不可从左图的24V正极处断开,去接模块的信号输入端,如这样连接,模块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对第(2)种电压输出的传感変送器,模块的输入应设置为05V电压模式,连线时,变送器输出只连A+、A-RA端空悬即可

网友B:
    电流 测量 只要是串联就行 !

网友C:
用万用表两次测量

网友D:
晕呀,用fluke725的loop测量功能就好了,内部就可以提供24V电源。

网友E:
厉害  近2万的表都出来了!!!

网友F:
EM231两线制电流接线图

网友G:
学到了,还是要买个比较好仪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