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 TEST 流程图修改后,画面不能够立即更改?

楼主(2012-05-30):
CS3000 TEST 流程图修改后,画面不能够立即更改?退出测试功能后,在进入才更改过来?

网友A:
其实很多都要退出才能改,或者改了,必须切换才能好

楼主:
以前可不是这样,画面能立即改过来,现在不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都要退出才能改,或者改了,必须切换才能好

网友C:
只要将整个DATABASE文件夹属性,安全里加上CENTUM用户,并且此用户全控制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