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麻轮的压力控制

楼主(2012-05-30):
如下图是个麻轮抛光的结构,当工件抛光时,麻轮会磨损不断减少,这时一般是人工调节丝杠把麻轮往下调节。此结构是加一个涡轮减速电机来自动补偿麻轮的减少。请问这个减速电机怎么控制,使麻轮与工件的压力保持一致。

网友A:
应该加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A:
如果没有压力反馈的控制,还真不好控制

楼主:
用电流继电器可以不,当电流小于某个最小值时就起动涡轮电机,到达上限值就停止。

网友B:
1、得做个工装,加个微力传感器

2、根据力值大小,调节丝杠做恒力控制~~~~~~~~~~

3、。。。。。。。。。。。。。。。。。。。。。。。。。。。。。。。。。。。。。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或两个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或两个弹簧

弹簧行程不够,力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得做个工装,加个微力传感器2、根据力值大小,调节丝杠做恒力控制~~~~~~~~~~3、。。。。。。。。。。。。。。。。。。。。。。。。。。。。。。。。。。。。。

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