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柜设计

楼主(2012-05-30):
变频器应该安装在控制柜内部,控制柜在设计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1) 散热问题:变频器的发热是由内部的损耗产生的。在变频器中各部分损耗中主要以主电路为主,约占98%,控制电路占2%。为了保证变频器正常可靠运行,必须对变频器进行散热我们通常采用风扇散热;变频器
的内装风扇可将变频器的箱体内部散热带走,若风扇不能正常工作,应立即停止变频器运行;大功率的变频器还需要在控制柜上加风扇,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所有进风口要设置防尘网,排风通畅,避免在柜中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置形成灰尘堆积;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的通风量来选择匹配的风扇,风扇安装要注意防震问题。
2) 电磁干扰问题:
I.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而且会产生高次谐波,这种高次谐波会通过供电回路进入整个供电网络,从而影响其他仪表。如果变频器的功率很大占整个系统25%以上,需要考虑控制电源的抗干扰措施。
II.当系统中有高频冲击负载如电焊机、电镀电源时,变频器本身会因为干扰而出现保护,则考虑整个系统的电源质量问题。
3) 防护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I.防水防结露:如果变频器放在现场,需要注意变频器柜上方不的有管道法兰或其他漏点,在变频器附近不能有喷溅水流,总之现场柜体防护等级要在IP43以上。
II. 防尘:所有进风口要设置防尘网阻隔絮状杂物进入,防尘网应该设计为可拆卸式,以方便清理,维护。防尘网的网格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确定,防尘网四周与控制柜的结合处要处理严密。
III.防腐蚀性气体:在化工行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此时可以将变频柜放在控制室中。

网友A:
我感觉抗震也应该考虑进去吧

网友B(2012-09-19):
专业设计安装各系列电气控制柜,变频控制柜!

深圳一控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洽谈:13823137464

网友C:
变频柜的EMC设计确实十分重要,搞不好的话,根本没办法使用

网友D(2019-07-30):
目前,传统的变频器散热方式,一般采用插片型材散热器,好一点的采用重力热管散热器,再好一点的采用水冷散热的方式,大功率采用强迫风冷,小功率的采用自然冷却,有想进一步了解的联系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