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直流弧焊机故障问题

楼主(2012-05-30):
最近我工厂的弧焊机突然空载电压只有30V左右。经检查后怀疑可能是晶闸管的问题。但是拆下晶闸管后检测又没有问题,然后怀疑是接触器的问题(可能是接触不良)。拆下接触器后看见灭弧罩有发黑现象,主触头有烧蚀 ,然后用清理主触头后,在试机电压也只有40V。最后在把整个接触器换了。然后第一次试机还是40V  试了几次后电压就上到60V。
我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换了接触器后还要试几次电压才恢复正常呢?
弧焊机型号:ZX-5 250可控硅直流弧焊机

网友A:
可不可能是由于新换的接触器,表面过于接触不够充分,几次冲击加之电流电弧烧灼接触充分,所以电压就上到60V

也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楼主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