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线穿PVC管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三相电线(三根火+零)穿PVC管,线粗 管细,分两根管(两火. 火零各一根),有何不妥???

网友A:
会引起电磁不平衡吧,三项在一个管子三相感应电磁会互相抵消,但是1火一零在一个管子不能抵消

网友B:
如果是pvc管应该不存在问题的

网友C:
两条管扎在一起不然窝流大

网友D:
没有问题,正常使用。

网友E:
看不出问题,楼主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才由此一问啊?

网友F:
PCV聚氯乙烯主要用来防护电缆的,可以分根穿管,但三相电线不要离的太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CV聚氯乙烯主要用来防护电缆的,可以分根穿管,但三相电线不要离的太远

网友H:
主要是要考虑电缆的散热问题,别的不太主要。

网友I:
PVC管的话,管子的涡流问题不存在;其他不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复,请版主.管理员帮助结贴,先干完活,再给分,三相电线(两根管)离的近,

网友J:
按楼主的方法穿管是没有问题的,最主要的还是接线不能出错。可以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入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的电流之和,所以这样穿管是不会产生很大的零序电流的。

网友K:
不是金属管不会有涡流产生的,接法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L:
应该没问题。

楼主:
活已干完,积分不是我分的(如何操作不详),再次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M:
不规范,会给今后维修留下疑惑,进出需作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