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浪涌保护器知识

楼主(2012-05-30):
我厂有几台变频器,打雷变频器就跳了,我想在变频器的总开关装一个浪涌保护器。正常运行电流是450A左右,应该选择多大的保护器,型号?                           还想问一下,这根据什么选择?谁能帮帮我

网友A:
电源线路上安装电涌保护器主要考虑Isn、UP、Uc。Isn(SPD通流量):根据安装位置所处防雷界面(LPZ)和建筑类别选择。UP(SPD电压保护水平)值:根据设备的耐冲击电压值确定。Uc(最大持续运行电压)值:与产品的使用寿命、电压保护水平有关。Uc选高了,寿命长了,但电压保护水平,即SPD的残压也相应提高。要综合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路上安装电涌保护器主要考虑Isn、UP、Uc。Isn(SPD通流量):根据安装位置所处防雷界面(LPZ)和建筑类别选择。UP(SPD电压保护水平)值:根据设备的耐冲击电压值确定。Uc(最大持续运行电压)值:与产品的使用寿命、电压保护水平有关。Uc选高了,寿命长了,但电压保护水平,即SPD的残压也相应提高。要综合考虑。

网友C:
浪涌保护器是并联于被保护设备的电压入口端,仅跟电压有关,与电流无关。向你这种设备应该在室内使用吧?用到的是三级防雷,根本不需要浪涌保护器(SPD),只要用压敏电阻就可以了。而一般变频器上已经安装了压电阻,可以打开看看现有压敏电阻的型号,如果大了减小一点电压即可。推荐型号 14D471K 14D561K 20D471K 20D561K,选择其一,以20D471K最优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浪涌保护器是并联于被保护设备的电压入口端,仅跟电压有关,与电流无关。向你这种设备应该在室内使用吧?用到的是三级防雷,根本不需要浪涌保护器(SPD),只要用压敏电阻就可以了。而一般变频器上已经安装了压电阻,可以打开看看现有压敏电阻的型号,如果大了减小一点电压即可。推荐型号 14D471K 14D561K 20D471K 20D561K,选择其一,以20D471K最优先吧。

当然,前提是,220V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