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浪涌保护器

楼主(2012-05-30):
我厂有几台变频器,打雷变频器就跳了,我想在变频器的总开关装一个浪涌保护器。正常运行电流是450A左右,应该选择多大的保护器,型号?                           还想问一下,这根据什么选择?谁能帮帮我 我想选择正泰产品,型号多少

网友A:
这叫电抗器吧···貌似不是叫浪涌保护器···

网友B:
供配电上有种叫浪涌保护器的

 氧化锌避雷器

         氧化锌避雷器是目前最先进的过电压保护设备。氧化锌非线性电阻片具有
         极高的电阻而呈绝缘状态,有十分优良的非线性特性。在正常工作电压
         下,仅有几百微安的电流通过,因而无需采用串联的放电间隙,使其结构
         先进合理。
具体你问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