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2-05-30):
松下,这个在家电领域有着显赫声名的品牌,在工控行业还是不为太多的人了解,在松下电器 (Panasonic)旗下平时能看到的产品主要是变频器,而松下电工(NAIS)旗下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些,除了变频器产品外,伺服驱动器也是松下电工的产品之一。松下电工还生产多个系列的PLC产品,小型一体机的FP1系列,插槽结构,运算功能强大的中大型PLC---FP10SH系列,堪称是同类产品中安装面积最小的超小型PLC---FPO系列,此外工业用触摸屏也是松下电工的主打产品。不管是松下电器还是松下电工,旗下生产的变频器都以中小功率为主,如松下电器出产的变频器最大功率不超过22kW,松下电工出产的变频器最大也不超过37kW,使用场合主要为一些使用要求并不高的地方,包括食品机械制造行业,纺织行业,化工行业等等。在功能应用上松下变频器主要还是一些基本功能的使用,包括启/停,正/反转,多端速度等。象松下电工VF—8X系列变频器RS-485通讯功能是作为选件功能,这与现在把RS-485通讯功能内置还是有所区别。松下变频器的定位也应该是简单,实用,经济。这使得该品牌变频器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还能取得了一席之地。
从内部结构上看,其实松下电器和松下电工在变频器的设计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产品划分上看,松下电器和松下电工变频器在产品的分类上也不像其它品牌的变频器按功能和行业划分的很详细,松下电工主要有紧凑型220V小功率的VF0系列,经济型的VF— 7F 系列。中等功率的 VF-8X/8Z系列,松下电器主要有DV700系列,M1D系列,M1X系列,MIS系列等。
松下变频器的市场定位也是在中小功率范围,凭借品牌效应和相对低廉的价格,松下变频器还是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2 松下变频器的故障处理
(1)上电无显示
在DV707系列变频器维修中,经常会碰到的故障就是上电无显示,排除外部电源,显示器等因素,多数情况下是开关电源的损坏,由于脉冲变压器的骨架设计不同于一般的升/降压变压器,不易拆开,往往在拆开后也会出现导磁材料裂开,连接处闭合磁场出现间隙,脉冲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一般情况下更换脉冲变压器。
(2)逆变模块损坏
在VF— 7F 系列变频器中,有时也会碰到逆变模块的损坏。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变频器在正常运行中突然失电,导致变频器在重新上电后无法启动电机。经检查逆变模块损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停电后变频器还在运行指令的控制下,而此时由于电机所带负载的消耗及变频器自身的消耗导致中间直流电压急剧下降,容易引起 PWM调制波信号发生变化,导致功率模块的损坏。更换逆变模块,变频器就能恢复正常运行。碰到此类情况,最好能够在控制电路上采取措施,停电瞬间封锁变频器输出。
(3)驱动电路损坏
在DV707系列变频器的维修中经常也会碰到逆变模块损坏的同时驱动电路也已损坏。驱动电路无负压是驱动电路损坏的常见现象。DV707系列变频器在功率器件上选用的是富士的PIM模块,属于IGBT类型的。大家知道IGBT大功率管是电压导通型的,在无负压的情况下将导致IGBT无法有效关断,产生误导通。
(4)LV故障
LV故障也是在维修中经常能够碰到的现象之一。特别是在DV700系列变频器,在排除外部电源问题的因素后,问题比较多的应该是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A:
支持下,很好的文章